请教一个关于PLC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05-10):
我台达PLC接到威纶触摸屏。怎么屏总是说没接上呢,还要怎么设屏和PLC。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没有打在RUN上吧,打上就行

网友B:
触摸屏软件中选择对应的PLC,设置通讯格式,然后下载程序下去,再试下
三菱

网友C:
是否有拨码开关,有的话拨码开关是否打在下载模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