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0):
如下图,这两种编程方法结果是一样的,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取反的方法是不是更直观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A:
从逻辑关系上说是一样的。
我一般是在不希望梯形图拉得太长时,用下一个方法;后者多用了一条取反指令。

应当说,前者(或运算)要直观一些。

网友B:
前者比较直观,后者还是不错了的.不过有点买弄的嫌疑...常用的是前者.

网友C:
上面的用了4步,下面的用了5步,最优的是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