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这个不怎么懂

楼主(2010-05-11):
这个不怎么懂。

网友A:
将十进制浮点数转换为二进制浮点数
如 十进制浮点 314×10的2次方 转换后的二进制浮点数就是:3.14
Regards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pengxiaowu12)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对DEBIN指令不懂,看手册嘛。
搞不懂想问什么。。

网友C:
32位浮点的计算....两个不为零的小数时的计算.

网友D:
可能是将8段数码管的值转变成2进制数,然后运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