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0-05-11):
伺服电机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要不要plc发脉冲?

网友A:
用模拟量控制即可,不需要PLC发脉冲给它的驱动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如果是走位置控制的话,就应该用PLC发脉冲了吧

网友C:
嗯!樓上的說得很對,定位的話,要么就用模塊,要么就要脉衝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