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电源问题?

楼主(2010-05-11):
我们公司用的FX-1SMR有很多都是电源模块烧坏,一般都是整流桥堆击穿导致电容和保险烧坏。我也不知道电源模块的故障率怎么这么高,请各位前辈指点。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同感,不修了,买个开关电源来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加个隔离变压器吧,对电源有防冲击的作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