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OMRON的CX-Programmer Ver 7.30编程软件可以没PLC的情况下仿真吗?

楼主(2010-05-11):
我的是OMRON的CX-Programmer Ver 7.30编程软件可以在没有PLC的情况下仿真吗?需要怎么样才能仿真的望各位大师傅指教多谢.

网友A:
是否有仿真功能,是根据PLC的具体系列决定的,一般小型的PLC没有仿真功能,像CJ,CS系列的PLC有仿真的功能,如果不能确定,可以根据采用的PLC的系列,新建一个PLC工程,看仿真按钮会不会变灰,这样比较直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2011-01-11):
是啊怎么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