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存储器V怎么理解

楼主(2010-05-11):
西门子S7-200,刚接触。求助变量存储器V怎么理解。我有一个程序中,这个V全是线圈。

网友A:
就是数据寄存器,只不过它可以按位、字节、字、双字来寻址,如V0.0 VB0 VW0 VD0
下载积分:+4(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可以将其理解为你三菱的D
Regards
下载积分:+4(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V0.0和V10.0做线圈很好理解,但这个V0.0和V10.0做常开触点不好理解,不是说V0.0相当于三菱的D吗?D可以做常开触点。
大师们伴我解释一下上面的控制程序的意思。谢谢啦。

网友C:
V0.0,V10.0是位,只有0和1的状态,你可以当M使用,这个程序的单按钮启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