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12头220V星三角起动

楼主(2010-05-11):
请叫一下,我今天遇到一个马达。有12个接线头,分别是U1.V1.W1.U2.V2.W2.U5.V5.W5.U6.V6.W6.电压是220V,440V.现在我要接3相220V星三角起动(U.V.W.X.Y.Z)。应该怎样接线

网友A:
从网上搜了下,只有9个头的,接线盒内应有说明书的,或参考说明书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双绕组的

楼主:
怎样接线啊、

网友C:
U1.V1.W1.U2.V2.W2.接220 V U5.V5.W5.U6.V6.W6接440V

网友D:
4楼说的很对

楼主:
难道U5.V5.W5.U6.V6.W6就不用接了吗?应该不可能啊?

网友E:
220V时因该是并联接法,440V是串联接法。

网友F:
大家都各有所见呀,共四种接法,适应高低电压的,不知道这个图能不能满意的答案??如果能请我这加分,我之前公司的选择第三个接线方式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一品黄山) 热心助人

网友G:
有问有图解,

楼主:
此图不知道是接220V还是440V。在来就是星三角相对应的U.V.W.X.Y.Z该如何接啊?

网友H:
我对 怎么接线 并不感兴趣 而对内部绕组的原理图 比较感兴趣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还是第一次看到12个接头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