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决故障

楼主(2010-05-11):
我的plc是FX1N-60MR的,故障时:POWER指示灯正常 亮;输入、输出指示灯不亮,RUN指示灯不亮,限位开关灯亮。输入、输出指示灯亮时,可以正常工作。 谢谢各位,请指点

网友A:
限位开关驱动了M8037(强制STOP指令)

网友B:
你是不是把运转输入点接在了行程开关上了

网友C:
故障时,PLC输入、输出指示灯、RUN指示灯全不亮,是不是其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有点看不明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E:
极大可能是输入端有短路现象,把24伏点短路了。

网友F:
是的,有可能是输入端短路!

网友G:
附议5楼

网友H:
真的是不知所云!

网友I:
我的意见和上一楼一样,外接24伏短路故障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是24伏短路,把电源烧坏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