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帮看下我的PLC

楼主(2010-05-11):
我有一个欧姆龙CMP2-60AH的PLC可以和电脑连接也可以写程序进去,但就不会自动运行输入输出灯都没有亮。用电脑在线运行,运行灯就亮断了电源又不行了。上面的开关也拨过了但就是不行唉。。。。。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接线是对的。输入端的COM如果接的是正电压,那么你的开关&传感器就要负输出(NPN),输入端的COM如果接的是负电压,那么你的开关&传感器就要正输出(PNP);其次,你要把你的PLC设置上电为非编程状态的任一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运行灯是可以亮了。但为什么输入输出灯都没反应呢?程式就一个开关和一个线圈。不知道还有什么设置还望你多多指点

网友A:
你要确定你的接线是对的。输入端的COM如果接的是正电压,那么你的开关&传感器就要负输出(NPN),输入端的COM如果接的是负电压,那么你的开关&传感器就要正输出(PNP)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请教个问题欧姆龙的不可以像三菱一样用COM短接试吗?加我的Q984216772好吗

网友A:
输入端是一个光偶,COM和各输入点必须是同性质的 +&- DC电源。如果连这都不懂的话你不配做电工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我以前学三菱的不知道欧姆龙是这样的

楼主:
可以用本机电源吗

网友A:
可以,但是要注意用量不要超过0.5A

楼主:
多谢你,搞了半天原来是没24伏输出。捡来的东西也不是什好货
明天修好再试。我只是用来学习接几个开关不会超过0。5A吧

楼主:
现在输入灯可以了,但为什么没输出呢?灯也不亮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电脑显示线圈已接通就是没输出

网友A:
不加分不理你了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加啊,说说了好吗?谢谢。。。。。。。。。。。

楼主:
终于搞好了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