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威纶触摸屏MT8000上传

楼主(2010-05-11):
哪位大侠能教一下小弟,如何上传MT8000 的程序,谢谢啦,USB的驱动程序哪里下载

网友A:
http://www.weinview.cn/

网友B:
怎么安装USB驱动,EB8000的手册中有说明的
三菱

楼主:
大侠,问题是我安装啦软件,找不到USB 的驱动程序,,我的版本是345的,72.4MB

网友C:
驱动应该就在你安装的软件文件夹下,他是自带的。你可以找找看。我的也是这样装的驱动

楼主:
有 两个USB文件,可都是空的,而且在威纶的官方网上,就是没有这个驱动程序
xie810218

网友D:
用两个水晶头,直接连接在电脑网线接口,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