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2只有一个通迅端口设定为485自由口不能和电脑通迅

楼主(2010-05-11):
怎么能通迅急急

网友A:
把PLC用外部状态开关切换到STOP状态。

网友B:
S7200当你设为自由口通信时,必须把模式开关置为RUN位置,当模式开关放在STOP位置时,此时通信口试PPI模式,此时就可以和编程软件通信了

楼主:
通迅端口可能坏,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