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1):
请各位指教!如题:如何把电流互感器中的电流量读进PLC的程序里!谢谢!

网友A:
用AD模块。

网友B:
转换成PLC能接受的模拟量信号
三菱

楼主:
用AD模块!能详细一点说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AD模块。

倘若把电流互感器直接到 AD 模块, PLC 模块会烧坏的。
应该先使用功率或电流变流器转换到小电流, 再接到相关 PLC 模块。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D:
互感器接到电流变送器后接到AD模块

网友E:
谢谢楼上兄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