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0-05-12):
我的xp系统还原后,怎么三菱的plc和触摸屏软件都装不了了呢?点击setup没反应。急需帮助,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缺少系统安装文件,看能否安装其他类软件?可以升级一下安装文件。

网友B:
引用楼主杨官华于2010-05-12 02:11发表的 急求助 :
我的xp系统还原后,怎么三菱的plc和触摸屏软件都装不了了呢?点击setup没反应。急需帮助,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電腦重啟后試試,不知大哥安裝的軟件語言是中文還是英文的?

网友C:
你把原来的plc和触摸屏软件程序先卸载 然后再重装一次OK

网友D:
还原后可能要先配置环境吧

网友C:
环境是每次安装时必须的,不是点击SETUP无反应

楼主:
已解决!同2楼的方法!谢谢你们!

网友E:
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