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信捷触摸屏可以用三菱数据线写程序。。我刚刚才发现。。呵呵。。我本来打算去买的。一试可以用。

网友A:
信捷屏我用过。没见过可以用三菱数据线的端口。只有一个232端口和一个485端口。再高级点的就是多一个USB端口。三菱的数据线可是422圆形头呀。敢问楼主如何成功应用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捷屏我用过。没见过可以用三菱数据线的端口。只有一个232端口和一个485端口。再高级点的就是多一个USB端口。三菱的数据线可是422圆形头呀。敢问楼主如何成功应用的?

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