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D740-0.4K的一个故障,请各位帮助一下

楼主(2010-05-12):
前天,我新换一台三菱FR-D740系列变频器,毎起动一次只能工作十分钟后自行,通过各种办法没有解决。后再换新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师这是怎么一回事,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是运行十几分名就停止了吗?

楼主:
是的,每次启动都一样,

楼主:
注意:
我在这里说明一下,由于该变频器是新开封的,故我不能动内部的硬件,故借借工控论谈把故障堤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大家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見,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以解决了,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是硬件哪一部份引起的,还在停之后有没有什么代码显示之类?

网友A(2011-06-02):
类似的问题我也遇难见过,你可以把里面的参数设置一下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