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

楼主(2010-05-12):
请问可位师傅
PLC计时器计时是不是和实际的时间有差别啊?
用手机比较下是不一样,看书上说明线圈在触点前、后都有误差。
还有那滤波时间是什么意思实际有多长时间?

网友A:
驱动定时器到其接点动作称为定时器接点动作精度时间t ,t= T`+T0-a.其中T为定时器设定时间;T0为扫描时间,a为定时器的时钟周期.

网友B:
如楼上所示,有一定的误差,可选择误差在容许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