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S7-200 | P |这个应该叫上升沿吧?

楼主(2010-05-12):
这个应该叫上升沿吧?
P上面没有地址,不好理解。
还有V2.0怎么可以当常开触点?

网友A:
似的,S7-200中就是这样的写法,在---------|P|之前的程序只要导通就会将其ON一个扫描周期。
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甚至于说想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样的结构都比300要好----至少省了一个M点。
-------------------------------
至于V的这个用法,你直接把它当做M就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活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下载积分:+4(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昨天请教了大家,说V是数据寄存器,相当于三菱的D,现在斑竹说可以把它当M,既可当D又可当M,S7-200真的很灵活,谢谢斑竹啦。

网友B:
存储单元!

网友C:
|P|为上升沿检测,即检测到脉冲上升沿时闭合

网友D:
是的。同时在200中还有一个INI是IPI的相反。叫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