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D里面的数字转换成GBK码。(自己解决了)

楼主(2010-05-12):
我现在需要把一个D里面的值用打印机打印出来,比如D里面是1586,我如何把它换成GBK码的形式。谢谢了啊,麻烦解释的详细点啊。
就以FX1N为例吧,在线等....

网友A:
你是用plc的232口控制打印机吗
我以前做过

楼主:
我用485接口, 我自己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