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10-05-12):
两台机都是CQM1-CPU21,从一台机上载程序后,向另一台写入时,出现对话框:“不能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检查两个PLC的拨码开关设置是否一样,拨码开关是否锁定?

网友B:
把下载对话框“扩展函数”的“√”去掉,再点“确定”

楼主:
把下载对话框“扩展函数”的“√”去掉,再点“确定”,程序写入成功,可是机器动作不对,有人说还要把内存写入,怎么写啊?

网友B:
机器动作不对,你得检查程序,怎么赖起下载来了????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内存中的DM问题,在原机程序中打开左侧项目树中的内存,打开DM,从工具栏选择从PLC传送,保存到工程中,再保存程序,与现机连线后,传送程序到PLC,再打开内存中的DM,传送到PLC,开机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