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斑竹,真诚请教问题。

第一张和第二张有什么区别,既然V可以看成M,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用M来代替V呢?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斑竹在哪里啊?

网友A:
效果上没有区别,S7200的寻址方式有VB,VW,VD,就是8位,16位,32位,譬如VB0就是由V0.0至V0.7这8个位来组成的,只是人们使用习惯上喜欢将中间继电器用M来用,其实MB0也可以用来存储数据的,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使用习惯上的原因

网友A:
你说的,那个V0.0是没有线圈的,所有你不能用M0.0来驱动v0.0

楼主:
不会吧?我有一个正在使用的程序。都是用M0.0驱动V的。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那应该功能上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