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松下PLC指令的区别

楼主(2010-05-12):
如题,例如三菱里的M与松下的R的联系等,有没有松下的编程器?越详细越好,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只要懂一个品牌的PLC,其它品牌的也是差不多的,把双方的编程手册看一下就行了。你要用到哪个指令,对照一下都有的。只是表达方式和格式不一样罢了。

网友B:
三楼说的有道理,每种PLC都有自己相对不同的功能!

网友C:
學好一個,再學另外一個...
三菱和松下算是比較接近的了..
要是搞個三菱和歐姆龍,就相差有點大了
要是再搞個西門子..思考方式也不一樣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學好一個,再學另外一個...
三菱和松下算是比較接近的了..
要是搞個三菱和歐姆龍,就相差有點大了
要是再搞個西門子..思考方式也不一樣了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E:
找两本编程手册 对比一下 基本上区别不大 两者的基本功能差不多 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在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上的差别较大

网友F(2010-06-19):
松下的编写容易很多!还能在运行状况下编写很方便!

网友G:
指令。。。就是表达有所不同吧,就比如线圈一个用M表示,一个用R表示,是R吧,我忘了
少于10字节

网友H:
plc的指令都是差不多的!只要会一种plc,别的就业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