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一下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0-05-12):
这个是单按钮启停程序,大家帮我看一下,能正按一下运行,再按一下停止吗?我觉得好像不行啊。

楼主:
大侠呢?都潜水啊!

网友A:
不行的。直接用交替指令不就得了。

网友B:
没问题的,这是标准的单按钮起停方式~~
交替指令西门子没有,三菱有,交替输出也使用同样的程序做的。
Regards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扫描周期与电气控制不同之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这个是标准的单按钮起停方式梯型图,能正常运行。

网友E:
没问题de

楼主:
第一行当V10.0常开点接通后线圈Q0.0得电,可是第2行的V10.0常闭点此时应该是断开的,不明白Q0.0怎么自锁呢?

网友F:
第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V10.0为ON,Q0.00为OFF,所以输出线圈Q0.00为ON,
第二个扫描周期的时候,V10.0已变为OFF,Q0.00为ON,所以输出线圈Q0.00保持为ON

网友G:
这是一个错误的自锁电路程序
LD V10.0
OR Q0.0
OUT Q0.0

网友H:
自锁程序 你写的太繁琐了!

楼主:
不是,这个是单按钮启停程序,还有部分程序没贴图出来。

网友I:
可以的,没问题,V即可以作寄存器用,也可以作继电器用。

网友J:
我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K:
可以运行,是对的

网友L:
完全正确啊还有很多实现这样的方式

网友M:
有问题啊,应该不会工作。

网友N:
有这么麻烦吗。直接一个取反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O:
实践证明能用,其实也好弄,用仿真试一下就能知道了,我的s7-200没仿真 每次检查程序都用 300 的实验一下 反正也不长

网友P:
事实 证明可以用,,
关键奇怪的地方就是 V10.0的常闭 动作 变为常开 Q0.0 怎么自锁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Q:
Yes, you can use it.

网友B:
引用 网友P:
事实 证明可以用,,
关键奇怪的地方就是 V10.0的常闭 动作 变为常开 Q0.0 怎么自锁的?
这就是PLC的扫描原理,执行指令从左往右,从上到下。

网友R: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怎么把程序复制粘贴进来的,我这有一段也是单按钮起停的 我想粘贴给你看一下可是我不会呢……

网友P:
楼上的 这个很简单啊 用你的QQ截图 然后附件里面 用浏览找到图片 加载进去 再点浏览 一直后面的插入 就可以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S: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T:
不行,你的弄换了

网友U(2010-10-16):
严格来说是错的,如V10一直接通 Q0会闪个不停,间继输出,像三菱8013一样

网友V:
程序设计合理,运行正常,是个好程序。
第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V10.0为ON,Q0.00为OFF,所以输出线圈Q0.00为ON,
第二个扫描周期的时候,V10.0已变为OFF,Q0.00为ON,所以输出线圈Q0.00保持为ON

网友U:
具体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一个气缸推动一个马达;动作要求(气缸做功,V10感应到,马达转动)气缸做功,V10感应器感应到,而V10在一定的时间里又不复位。Q0是马达的话就会一下接通一下不接通,间继输出,像三菱8013一样,马达一下就坏了

网友W:


网友X:
可以运行的

网友Y:
可以正常运行啊,多看看教材上面解释的,这是个典型的有关PLC扫描顺序,扫描周期的例题

网友Z:
PLC一个扫描周期的工作:读输入刷新输入状态表-》从头至尾逐行执行程序—》处理通信请求—》执行CPU自诊断—》刷新输出状态表
也就是在这个很短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从头至尾逐行执行程序—》处理通信请求—》执行CPU自诊断—》”是不管输入状态的改变(除非有立即I/O和模拟量I/O的情况)
所以这个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A:
完全可以,记得网络3 这叫“乒乓操作”,因为PLC的运行方式是顺序扫描的。如果是普通的继电器连接成这样的电路那就无法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