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2):
文本器能否程序读取出来啊,用什么软件读取,我用的是天津罗升TD220文本器

网友A:
找到对应的软件就应该能读取
三菱

网友B(2010-06-19):
师傅,能否将TD220 文本软件传与我一份,我在做设备改造用。QQ:248136528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
文本显示器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上载。好像是厂家有意为之吧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只能下载,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文本显示器只能下载,不能上载程序。

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都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F:
是这样。但要读取是要密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比较困惑,请问有没有高手给个指教呀?谢谢!

网友H:
只能下载,不能上载。不是密码的问题,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大多文本不可以上载,少部分可以。具体看你的文本使用手册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