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和PLC之间怎么通讯

楼主(2010-05-12):
我主要想知道 我用一个PLC但是输出口不够用 想共用2个PLC的 输出口 但是我不知道她们怎么通讯

网友A:
什么PLC啊?
具体型号?
三菱FX的要加RS485通讯模块。具体指令请查三菱FX系列PLC的通讯手册

网友B:
三菱的FX用485可以做并联链接或是N:N网络,这个成本比较低
还可以做CC-LINK链接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FX用485可以做并联链接或是N:N网络,这个成本比较低
还可以做CC-LINK链接
讲清楚一点 因为我是大虾 这些术语我都听不懂

网友B:
详细的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可以看对应的通讯手册,那里面讲的很详细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