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论坛下载的程序 打不开?

楼主(2010-05-12):
为什么我在论坛下载的程序 打不开?
我下载的基本每一个能打开的
请教大家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

网友A:
你的解压,你解压了吗?
解压了 里面有好几个文件 但就是提示打不开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的是8.3的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啊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 小弟求解

楼主:
解压了 里面有好几个文件 但就是提示打不开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论坛程序怎么打开?

网友B:
如果是PHP文件,就不要用迅雷下载
如果是程序文件,不同的程序用对应的不同的软件打开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话,现在最高的是8.86版,你选择打开要从文件——打开,选你的程序文件

网友D:
请你描述详细点,我们 好帮你,不过关于你说的问题网上的贴子很多,找来看看,再有问题,对症下药。

网友E:
能打开的。。我的是7的都打开了。。不过有的程序也打不开。。可能是版本不够高吧

网友F:
不要用迅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