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MCDC的控制方式参数设置为14?

楼主(2010-05-12):
松下伺服MCDC是哪个系列的?网上找了好久找不到手册.
控制方式参数为"14",查了MSD和A4的手册都查不到14是哪种控制方式,每次停止时偏差计数器的值都不一样(5~1000).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看不到程序不好分析.只好查手册看参数.
哪位有手册?
哪位知道?

网友A:
可能是国外的命名规则或者是特殊定制的型号,国内的产品貌似没有MCDC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