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B型伺服有时不动作也不报警?

楼主(2010-05-12):
如题,AD75M控制,AD75也没报警,程序没问题,以前没出过这现象.

网友A:
有没有转矩输出呢!?

楼主:
不好看有没转矩输出,不是经常发生,发生几秒后程序自动复位了,有没办法监视转矩输出?

网友B:
你可以在他停止不动作的时候看下你的控制指令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07-18):
控制指令没问题,运行返回时有时就停在那儿了,限位开关没问题。

网友C:
SERVO BUFFER是否有AL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