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0-05-12):
有一个8位小车的呼叫程序 用数码管显示小车的位置,小车的位置输入点共8个位置X10 -SQ1,X11-SQ2。。。。。X17-SQ8
>K2X10 K0-------------------MOV K2X10 D10
M8000-------------------------------ENCO D10 D11 K3
M8000-------------------------------ADD D11 K1 D12
M8000--------------------------------SEGD D12 K2Y10
请问能SEGD D12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直接输入
>K2X10 K0-------------------MOV K2X10 D10
M8000-----------SEGD D10 K2Y0
却要用D11 和D12

网友A:
你这写的有点乱

网友B:
原因是ENCO出来的数据是最高置"1"位的位置,其编号是从0开始到7 ,所以需用加一的方法取得1-8直观数值显示,而SEGD是将二进制数据转换为七段码即数码管的显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