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5-12):
安川F7变频器设为外部控制时,按起动后SEQ灯不亮,运行灯RUN 灯也不亮,参数设置都没错,不知是何原因,有知道的吗?
银河箫声

网友A:
恢复出厂值,不用设定就是外部运转,不过请将频率来源设定内部操作面板设定

楼主:
多谢1楼老师的指点!
银河箫声

网友B:
变频器面板有个按键可以切换的,具体哪个我忘记的。你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C:
外部控制就不能用控制面板了,用控制线啊

网友D:
5楼说得对

网友E:
用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