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脑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12):
我的笔记本电脑触摸鼠标反应变慢了什么原因呢?(HP V3700)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多原因
1) 硬件遭到灰尘覆盖
- 应立即处理掉
2) 滑鼠设定了慢反应
- 调整滑鼠设定为快反应
3) 打开太多高级程序如: AutoCad 、3D 软件、其他高计算级软件 、 不等
- 关闭相关软件, 避免同一时间打开多个软件
4) 驱动软件出毛病
- 重新安装滑鼠驱动软件
5) BIOS 设定出错
- 更改或更新 BIOS 设定
6) 电脑病毒干扰
- 杀毒
- 格式化电脑, 重新灌入操作系统

网友B:
显卡门,你还没中标啊,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