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编怎样改欧姆龙cpm1a的通信格式

楼主(2010-05-12):
请教各位师傅,用手编怎样操作才能修改plc的通信格式?会的师傅请劳烦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A:
LD P_On
MOV(021) D10 D0
MOV(021) D11 D1
MOV(021) D12 D2
MOV(021) D13 D3
MOV(021) D14 D4
MOV(021) D16 D5
MOV(021) D18 D6
CPM1A不能通讯。
CPM2AH类似以上,不是很难吧???

楼主:
多谢糊涂歌师傅指导,将以上指令用手编输入plc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A:
我只是说类似,真要通讯的话还要了解通讯对象的协议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