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USB转232转422在到FX2n PLC问题

楼主(2010-05-13):
USB转232转422在到FX2n PLC也装了驱动,也换了很多端口(com)就是不行,是怎么回事请教师傅

网友A:
你转那么多口干什么?

楼主:
因为买的线就是那么的转接口,难道做条232转PLC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怎么要转那么多的口,USB转232就可以了啊
QQ:532904130

网友C:
他說的是PLC的那個圓口是吧?那個我記得好像是叫422的
好像我的線也是這樣.圓口轉232的,然後232再轉USB的..
應該沒問題的.你試下換個口..
再不行的話,在其他電腦試下,確實不行就換線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直接转就可以了。。。这是是通信电缆的问题。。。我试过

网友E:
可能是USB转232的质量问题,拿PLC过去试,试好了再买
三菱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你打开我的电脑,看下硬件管理器,如果装好驱动了的话,com口会有显示,然后把端口改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支持7楼!!!!!!!!!!!!!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你打开我的电脑,看下硬件管理器,如果装好驱动了的话,com口会有显示,然后把端口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G:
回答得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你打开我的电脑,看下硬件管理器,如果装好驱动了的话,com口会有显示,然后把端口改过来就可以了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来思考,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