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程序930

楼主(2010-05-13):
我有一个三菱930触摸屏,不不知道密码,是否可以不清除原有程序,另外在传送一个另外的程序,相互有影响吗,如何清除吗

网友A:
只能存储一个程序,既然要下载个新程序,那就可以吧以前的程序去掉了,可以把屏初始化
三菱

楼主:
怎样才叫触摸屏初始化,怎样才能去掉以前的程序,详解,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B:
你有相应的软件和通讯线吗?

楼主:
有啊,但我不知道怎样做,是可以把屏初始化,

楼主:
谢谢,你发详细点,好吗,我会记住你的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
FXDUWIN的话直接发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