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保持与EEPROM保持的区别

楼主(2010-05-13):
电容保持与EEPROM保持的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电容保持时间比较短EEPROM持久保持,FX1N有没有EEPROM保持的定时器?

网友A:
没有了解过哦

网友B(2011-06-02):
电容保持断电后十天左右。eeprom要久.

网友C:
PLC 的原装电池可用很久
电容保持也可挺长的
EEPROM那就更长,使用也方便,更改程序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