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13):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怎么你威望超200。。在线才48小时。。

网友A:
频率可变可调呗。。。普通的电机只有工频运行。。

网友B:
主要是绝缘加强了

网友C:
2楼说的不全对,普通电机用变频控制也可转,频率不要太高或太低,太低对电机散热不好,力矩也不够,HZ高于50影响电机绝缘.
变频电机一般都有独立的散热电机,运转时HZ可高于50,绝缘等级比普通高
下载积分:+1(langjty) 感谢分享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主要在于变频电机使用工频电源接散热风扇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E:
我看没有多大的区别,从理论上来讲二楼说的不错,但在实际生产中十五千瓦以下一般都可以正常使用我厂就这样使用了十几年了,大都是JO2 系列的老型号呢?

楼主:
1楼,你的威望也可以到200啊,你自己不会完而已,,

网友F:
4楼说得太对了

网友G:
主要是散热风扇不同吧

网友H:
4楼说的不错

网友I:
区别如下:1:变频电机有一独立运行的散热风扇,保证变频电机在低频状态下有良好的散热
2、变频电机的轴承为高速轴承,保证电机在工频以上高速状态下安全运行
3、变频电机绝缘强度较普通电机强度高
4、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在同样工况下发热量小。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请大家指正!

网友J:
看我的附件就知道了 普通电机和工频电机的区别.doc (27 K) 下载次数:40
  •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网友K: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去控制,.也就是变频电机了..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网友L:
    关键是变频电机可以通过改变频率,电压,电机性能达到最佳,又减少损耗。。。

网友M:
    我用的都是小功率的电机1.5千瓦的用 变频器,感觉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N:
    小问题,大视野
    大家都有一个助人为乐的精神其实很好,
    但是就楼主提的这个问题,4楼和11楼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
    然而可惜的是,2楼的错误观点竟然还有人支持!我不是很明白!
    我在这里只想问一句:
    变频电机接上工频电压是否只需要电机本身就能够实现调速???
    而工频电机使用变频器就不能实现调速???

网友O:
    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贵,应该是工艺上的要求更高一点,再加上单独的 冷却风扇   其实只要环境不是太特殊  普通的也能用  大不了加个冷却风机

网友P:
    变频专用调速电机由于设计的工艺不同和自身带有冷却风扇,可以超过或低于50He的频率运行,而普通电机则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