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问题: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3):
海泰克触摸屏问题: 下图里面读取的位置是@211,请问这个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说明是触摸屏内部地址~~你可以认为这是触摸屏提供的存储空间~~这个地址不需要去算,捡空的地方用就是了。
Good Luck~

楼主:
但是这个显示的是与之连接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啊?它怎么把变频器输出频率对应到屏里的存储区的?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地址=@211
脚本中可以做很多事情。
Regards
下载积分:+3(alongf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地址=@211
脚本中可以做很多事情。
Regards
那这个屏内部寄存器首地址是什么?
211是十进制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