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我已安装一天了,郁闷。有那位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有安装说明,传不了,你把邮箱留下,我发给你!

网友B:
874162043@qq.com如何安装S7-300

网友C:
你的系统首先之前没有安装过类似软件,不要把安装软件的文件夹搞成中文的,点击STEUP.EXE安装,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要把安装文件夹放在系统盘主目录下,文件夹名还必须是英文的,然后打开文件夹找s7安装文件,完事再在安装授权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