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弱弱地问个问题:用三菱的GX编程 程序中为何有显示黄色的段

楼主(2010-05-13):
我是菜鸟 请别见笑 我用三菱的GX编程 程序中为何显示黄色,这样是不是有错,另这程序有错吗?见附件

网友A:
那并不是有错,而是显示不完整,切换到指令表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B:
FX系列个别指令不支持,用FX系列专用编程软件FXGP/WIN-C。

网友C:
你是用指令表编程的吗?
黄色的段,编程软件认为有语法错误,可在中间某段,再添加一个S50接点试。
另外,STL S1,无配对的RET指令。

网友D:
我打开后,再S50的常开触点哪,点加一横线的功能,黄色就消失了!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之前也是提示“梯形图过大”

网友E:
显示过大

网友F:
正確的解釋的應該是無法由Ladder圖 顯示出來
一般如大家所說的修改顯示行數 9->11
但是也有整體編碼錯誤GPPW無法讀取顯示成Ladder圖這時修改成 LD的指令模式就可以看到

网友G:
反正是有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