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S7-2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05-13):
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先安装了S7-300的编程软件,后又安装了S7-200V4.0低版本编程软件。以上软件都能正常运行。现在想安装S7-200V4.0高版本的软件时,需卸载V4.0低版本时不能卸载?不知是何原因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原因是你当年安装的V4.0是采用直接安装补丁进行安装而非安装版软件进行安装。
手动删除你的软件,并使用注册表工具(如超级兔子)等软件清理注册表。
清爽一点么就直接格式化硬盘重新安装了。
Regards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试一下有不明白的地方在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