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面Step7_Prof_54安装

楼主(2010-05-13):
win7下面能否安装Step7_Prof_54,装过好几次都不成功,说是系统不兼容。
另外想学习S7 200的PLC编程,请版主推荐一个可以在WIN7下面安装的编程软件。谢谢了!

网友A:
您可以阅读
http://bbs.ctrlren.com/thread-5441-1-1.html
就我个人认为,在Vista下安装Step7,然后将系统整体升级安装成为Win7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机器如果足够强劲的话,那么虚拟机也是不错的方法。
Regards

楼主:
我的是Y460,预装的WIN7,网上看到有灰色按钮加强版,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Y460,预装的WIN7,网上看到有灰色按钮加强版,不知道是否好用。
如果仅仅是模拟,学习一下,应该无多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项目使用,会出现一些硬件上的问题。
另外Y460安装的应该是Home Basic版本,如果要使用Step7,请使用专业版软件。
Regards

楼主:
正常使用有工作电脑,没有问题。家里用来学习,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