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05-13):
鼠笼三相异步电动机铭牌标示 50HZ \60HZ的,用变频器控制,能否在100HZ下运行?会烧毁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把频率的上限调为50Hz就行了

网友B:
能100HZ下运行,但转矩会下降,能承担的负载要比额定的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2楼同仁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转速会成倍增长,呵呵,应该会烧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