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左右的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信号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2010-05-14):
300元左右的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信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B:
不知道,我用的六七百的还行。你的是什么牌子的?说出来看看别人有用过的吗,给你提提意见啊!

网友C:
用过,不是很可靠

楼主:
UPHOLD编码器-A38SE-5`26c600B,我做的是一个开槽机,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来定位控制,大多数时候很精确,但偶尔误差3毫米左右,其它位置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怀疑是这个类型的编码器不精确,同类型的编码器换过一个还是一样。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