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PLC解密服务QQ:1342142480

网友A:
軟件的問題,是不是電腦中毒了,先掃毒看看,不行裝英文版編程軟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件的問題,是不是電腦中毒了,先掃毒看看,不行裝英文版編程軟件試試

刚装过系统,应该没毒吧。英文的也试过了 ,不行。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在我朋友那台电脑上也是这样,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com口没对,检查电脑com口与PLC是不是一致

网友C:
即使电脑没病毒,出现这个问题,排除编程软件的原因,也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居多。你用的是精简优化版本的,快速安装的操作系统吧。

引用CVLSAM的话说,老老实实的用未精简优化安装的操作系统,安装使用这类软件,想要失败都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电脑没病毒,出现这个问题,排除编程软件的原因,也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居多。你用的是精简优化版本的,快速安装的操作系统吧。

引用CVLSAM的话说,老老实实的用未精简优化安装的操作系统,安装使用这类软件,想要失败都很困难。

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   估计你说的有几分道理,系统是精简版的

网友D:
GHOST是不行的

网友E:
谁说GHOST的操作系统不行,我用的就是电脑公司V7.5版本

网友F:
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G:
什么牌子的PLC呀

网友H:
首先,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看com口的端口号,进入软件后不要先读取,先进行端口设置
设置正确后通讯确认后再读取程序才可以
第二,如果不成功重新装软件
还不行,重装系统,这种情况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