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0-05-14):
现在有一设备 ,工作用200A的直流电源,电压在20V以内。
像这样的条件要用什么样的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还是直流接触器?

网友A:
工作电流200A,用的接触器是直流线圈。

网友B:
固态继电器

网友C:
交流/直流一般是对于工作线圈而言,你要求的是工作触点的容量。所以交/直流都可以。只是选择一个触点大于直流200A的继电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乘一点系数)。

楼主:
交流接触器中的交流是指工作线圈吗?交流接触器也有是DC24V的啊·!交流指的是工作主线路的交流,也就是主触头的工作 电源是交流的。

网友D:
接触器用交,直流没差,容量够大就行了

楼主:
交流、直流接触器没有区别,那为什么还要有直流接触器呢·!?
全都 用交流那多好·!

网友E:
控制线路跟主电路可以分开做啊,不行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我也说一句,仅供参考!接触器仅是对电源起一个传递作用,容量大小跟用电器的额定电流有关。而它的吸合靠的是线圈,跟主触点没关系,无论是交流或是直流都可以,只是直流需要经过交流转换,比较麻烦而且增加了成本,有用到直流线圈的往往是一些特殊的地方或直流电源相对方便的时候。
银河箫声

网友G:
选用直流接触器。直流接触器在触点和灭弧上都是有差别的。

楼主:
这个接触器是在主电源断的前提下进行切断或闭合的·!不知道 用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行不~!?

网友C:
只要触点能够满足在额定电流的范围内,都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H:
通过200A的直流电流,是要用直流接触器的,因为直流接触器灭弧能力要比交流接触器强。至于驱动线圈的电压,用交流电压,直流电压都行就要根据控制回路电源选择了。

楼主:
主触点是在断电情况下闭合或者分断的。这也有灭弧的考虑吗???
就是说,是在主触头没有上电的时候,对接触器进行分断或者闭合的操作。这样的情况也要考虑灭弧的吗??

引用 网友H:
通过200A的直流电流,是要用直流接触器的,因为直流接触器灭弧能力要比交流接触器强。至于驱动线圈的电压,用交流电压,直流电压都行就要根据控制回路电源选择了。

网友I:
我建议用功率控制器,那样会减小对电网电压的冲击。
如果用接触器的话,要考虑灭弧和对周边设备的影响。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J:
看看电镀电源的控制,可能有帮助。只要触点容量够就可以,只觉得直接用有点浪费。

网友K:
你用 那大容量的固态继电器不好吗

网友H:
如果保证在带载的情况下不断开接触器,通过的只是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是可以用交流接触器的。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一下·1

网友L:
    本人认为还是用直流接触器,容量大一点,很稳定的

网友M:
    你可以用直流接触线圈DC12V,但它的容量要大于200A的1.2倍,也就是它的触点容量不小于250A,这样就可以了,
    还要看你是不是频繁启动,如果是它的容量要大于它的1.5倍,这样就要3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