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谁知道24v直流线圈电压控制380v交流的继电器型号啊?

楼主(2010-05-14):
问题如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JZC1-62-BZ

网友B:
很多啊最常见的有欧姆龙的MY2NJ-24V的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也可以DC5V-24V

楼主:
通断电压有上限值的,有的应为电弧防护不能用于380v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正泰 中间继电器 JZ7-44 380V
另外,好多固态继电器也支持380V的触点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帮助。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常规电器应该都可以

网友F:
最好是用个接触器。

网友G:
你可以去卖接触器的店里面,他们可以给你换不同电压等级的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