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指点本人编的三菱FX2N和台达变频器的通信程序

楼主(2010-05-14):
向高手指点本人编的三菱FX2N和台达变频器的通信程序,这是一个读取变频器频率的程序;但是读不了;不知哪里写错了!我已经研究好几天了;实在是找不出原因;只好向大家请教了!万分感谢~~~~~~~~

楼主:
还有一步没搅上去;呵

网友A:
程序貌似没有错误,要注意两点:
1、程序下载后要断一次电的。
2、变频器的通信设置和h0c88是否一致?
看看D17的数据,只有2,你发送的不止2个吧。先换成K17试试。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自已顶一下

楼主:
兄弟们!跪求请教啊

网友B:
有心无力,我也正在学这个变频器通讯编写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对此不是很了解

网友D:
变频器设置好

网友E:
我的下一个课题

网友F:
差一个M8161没设置 就是8位运算

网友F:
哦 看错了 程序里有了

网友F:
开机运行先给D40清零 加一个MOV K0 D40

网友F:
要是行的话 上来告诉一声 不行再研究

网友G:
我也正在学,所以暂时不知道。等我学好了,一定告诉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0-06-20):
不好意思!各位大哥真热心啊;我以为家园打不开了;原来是我的网址错了;现在才打开!程序我搅定了,
RS D10 K17 K40 K19 这步要改一下;把K19改成K36.所以程序最后M8123接收数据的K19也要相应改一下,最后一步也改成HEX D164 D180 K4
因为RS接收回的的数据的前面17个寄存器的数据是我们发出去的数据;从第18个寄存器之后的数据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