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各位师傅,我编写的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转换成指令表呢?

楼主(2010-05-14):
我用的是SWOPC-FXGP/WIN-C软件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按F4转换后再点击视图----指令表,应该可以了吧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楼主:
按F4后,弹出对话框提示:梯形图错误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B:
步进指令的并联分支要紧挨LD开关量后面 。不要距离太远

网友C:
你这个梯形图画的不对,怎么能转换成指令呢,你发现T0没有和XO连接

网友D:
就该段程序来说,应当没有语法错误(选FX2N);
楼主可建立一个新文件,再试试看。
提示错误时,不知提示错误位置没有。
下载积分:+1(chugua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今天我重新试了一下上面的程序
可以转换了!
请问各位师傅,我编写的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转换成指令表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