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14):
我的触摸屏fxdu/win-c2.7rar和gt-simuitor2 仿真软件没法使用,请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F系列人機不能模擬,若是其他系列需要安裝GT WORKS2才行

楼主:
我厂大多是三菱plc系列,在那里有gt works2软件下载也?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厂大多是三菱plc系列,在那里有gt works2软件下载也?谢谢!
本论坛或者三菱官网,免费下载。或者利用网络搜索功能,一找一大堆。

楼主:
哪我试一试吧,谢谢!

网友C:
本论坛或者三菱官网,免费下载。或者利用网络搜索功能,一找一大堆

楼主:
我下载的触摸屏仿真软件 GT SOFTGOT2点击打开时为空白,其它软件能正常使用,请指点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请指点;我前几天下载的GT SOFTGOT2触摸屏仿真安装后,打开图标后一个白框,没法使用,请各位能否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