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5~10mm内是否有物体,该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0-05-14):
要检测5~20mm内是否有物体,但在对超过20mm的物体不做检测,请教高手这该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用光纤开关吧

网友B:
超声波检测器

网友C:
金属还是什么物体,建议不用光传感类,容易误差。近接极力推荐,或对射的光电

网友D:
接近开关一般探测金属 光电探测的范围广一些

网友E:
现在很多光电开关灵敏度可调的

网友F:
看被检测物体的大小和检测物体的类型,决定什么传感器。

网友G:
那还是光电开关的好,距离可调。

网友H:
推荐用电容式接近开关,不过物体不能太小.

网友I:
你要说明你的检测物事什么样子了,这个距离的接近开关最好,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使用微动开关

网友J:
我认为还是用光电开光,接近开关检测距离达不到,就是能达到价格太贵。不划算。

网友K:
基本上走 以下几点去考虑选型就好了!
1.被测物体
2.检测距离
3.考虑响应频率
4.屏蔽与非屏蔽
5.NC和NO的选择
这是通用型接近开关的选型要点 电感式和电容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现在补充下:
1.检测物体是不透光的导电体
2.物体检测必须非接触,既不可用微动开关
3.检测传感器不能用对射式,因为另一边是不能安装传感器和反射镜的

网友L:
用光电的吧 距离可调  但是环境不能太差  粉尘的影响太大

网友M:
用10mm的接近开关,便宜又可靠。

网友N:
根据楼主提供的环境条件,我也支持用接近开关比较合适但是主要看实际现场效果。

网友K:
接近开关就够了 选检测距离在10MM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O:
用光电开关,或光纤开关+接近开关配合..也可用霍尔式光电开关..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现在补充下:
1.检测物体是不透光的导电体
2.物体检测必须非接触,既不可用微动开关
3.检测传感器不能用对射式,因为另一边是不能安装传感器和反射镜的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欧姆龙的漫反射的光电开关(要保证被测物件是固定的物件,不是经常变来变去的物件), 检测距离是可以调节的,最大检测距离为30cm

仅供参考

网友Q:
用接近开关有用吗?楼主是说:“要检测5~20mm内是否有物体,但在对超过20mm的物体不做检测”,接近开关能对超过20mm的物体不做检测吗?你们所说的这种接近开关是什么呀?我还没用过呢。有谁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R:
SICK光电开关  WT100-N1412的检测距离是小于10mm。还有omron的光电开关也有此类型。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欧姆龙的漫反射的光电开关(要保证被测物件是固定的物件,不是经常变来变去的物件), 检测距离是可以调节的,最大检测距离为30cm

仅供参考

完全支持,本人用过,效果很好